[求助] FPGA使用jesd204b接口同步接收多个ADC的时钟处理问题

楼主(2023-08-21):
大佬们好,我要用altera的FPGA同步接收8块ADC的采样数据,FPGA内部例化了8个jesd204b Ip核,我打算这8个IP核在FPGA内部共用一个device 和sysref信号,对于外部的8个ADC,它们的配置是完全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给这8个ADC和FGPA配置device clk和sysref?我用了一个叫LMK04828的时钟芯片,这个芯片最多有14个输出,如果成对输出device clk和sysref的话,最多输出7对。那我现在FPGA加8块ADC芯片,一共都要9对了,显示不够用。我在想能不能用两块LMK04828,将它们的输入接到同一个晶振,然后用这两块来产生共9组device clk和sysref信号。或者我在想,我ADC的采样时钟频率并不高,就100M,那我能不能就从一个LMK04828输出9个device clk,然后另外输出一个sysref信号,将这个信号共用给FPGA和8块ADC。因为我看协议这个sysref信号就是device clk采样到上升沿之后复位LMFC的,那为什么不能一个接出去呢,难道非要成对输出?

网友:
从来没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没啥思路,帮顶一下。

楼主:
和德州仪器支持讨论了一下,原来不用时钟芯片成对输出,只需要输出一对配上时钟扇出芯片扇出8对就行了

网友:
LMK04828有模式支持级联,应该两片一起用然后成对使用clk和sysref。虽然每个时钟都能保证确定的相位关系,可能成对的两个间skew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