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电路中电流源在版图中怎么画啊

楼主(2023-08-21):
比如这个电路

网友:
no layout  ...

   Rd 应该去改电路

网友:
这是理想器件不会画版图的,实际电路中会用MOS管做一个电流源

网友:
一般电路做simulation时才会有这个,lvs的时候要拿掉

网友:
电流源在layout中不用画,没有对应的layout单元属性来对应。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842079-3-1.html
参考这个帖子的28楼,这个文件放到virtuoso的启动目录重启virtuoso,做lvs时会把源器件滤掉,但是最好让电路拿掉

楼主:
谢谢大家1!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