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浪涌和ESD有什么区别呀?为什么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浪涌和ESD的性能一定要牺牲一个呀?

楼主(2023-08-21):
各位大牛好!
      请问浪涌和HBM ESD有什么区别?他们电路的启动条件分别是啥?以及如果ESD和浪涌共用一个泄放路径,那他们分别以什么来确定这是浪涌还是HBM SED,还有就是为什么ESD性能和浪涌性能不能同时做得很好呢?

网友A:
为什么要牺牲一个?这个结论你怎么得出来的?
可以同时做好的啊。

网友B:
首先,浪涌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说的HBM,MM , CDM,也是浪涌的一种;
其次,我没有听说设计电路的时候浪涌和ESD的性能一定要牺牲一个,你是在哪看到这个结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浪涌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说的HBM,MM , CDM,也是浪涌的一种;
其次,我没 ...

感谢大牛解答,据我了解到的信息,一般浪涌触发电压很高,ESD触发电压很低,如果在保证面积不太大的情况下,共用一个泄放通路,那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兼顾呀?

如果要浪涌和ESD都做得很好的话,是不是要对电路设置两个开关,其中一个控制浪涌通路,一个控制ESD通路呀?如果不是的话,那该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让他们都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牺牲一个?这个结论你怎么得出来的?
可以同时做好的啊。

菜鸟理解错了
感谢大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