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n如何做成多边形

楼主(2023-08-21):
如题所示,大佬们有办法吗,用shiftC裁不了

网友A:
edit--advanced--split(ctrl x)

网友B:
shift+C,然后F3,选line就可以切你想要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ift+C,然后F3,选line就可以切你想要的图形

shiftC不让切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advanced--split(ctrl x)

不太会用split,切了之后那条线高亮,然后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非常好奇,什么样的场景需要把pin做成多边形

网友:
如果不行就先用普通层reshape出来再转换成pin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