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pad放在esd的n管上面有问题吗?

楼主(2023-08-21):
请问pad放在esd的n管上面有问题吗?是叠在一起放的 这样不会有影响吗?另外pad可以放在一堆吗?芯片中只有九个pad

网友A:
顶层金属厚度多少

网友B:
WB还是FC?WB的话,放在一起好打线吗? FC的话,封装应力均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B还是FC?WB的话,放在一起好打线吗? FC的话,封装应力均匀吗?

不好意思 我太新了 wb fc都是指啥啊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层金属厚度多少

我也不清楚 我是自学 有个已经完成的例子  我没有搞过顶层 不懂!厚度一般在哪可以看哇?

网友:
基本上是可以,看matal 厚度會好一點

网友:
高压pad一直打到低层金属 盖到低压core device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太新了 wb fc都是指啥啊 哈哈哈

Wire bond(WB) package 和 Flip chip(FC) package。WB package连接芯片到封装管脚用的是软的金属丝;FC package是芯片通过一些金属凸块形成阵列,倒扣并连接在封装管脚上。这些金属凸块有的是铜+锡结构的,有的是纯锡的。此两种封装的封装阻抗不太一样。前者是传统封装,成本低。后者是后发展的技术,成本略高。

网友:
跟随 foundry CUP (circuit-under-pad) DRC rule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re bond(WB) package 和 Flip chip(FC) package。WB package连接芯片到封装管脚用的是软的金属丝;FC ...

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