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的简并点消除

楼主(2023-08-21):
如图电压模的BGR,电阻R2 R3相等,会有三个简并点,采用R2 R3不相等可以消除第三简并点。除了这种方法,有没有启动电路可以消除简并点的,图中的启动电路能做到吗?

楼主:
写错了,是R2 R1相等

楼主:
仿了电路的简并点,加了启动电路只有一个简并点了,但是不理解是怎么消除的第三简并点,不敢保证会不会出现电路启动失败的状态,路过的大佬帮我看看吧。

网友A:
3个简并点应该是两个低电流简并点和一个正常工作简并点吧。
就是要把启动电路的关闭阈值设在两个低电流简并点以上,这样它们就被消除掉了
但是第二个简并点可能与正常工作点比较接近,这导致你的启动电路阈值需要设得比较准确,pvt和mc不容易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简并点应该是两个低电流简并点和一个正常工作简并点吧。
就是要把启动电路的关闭阈值设在两个低电流简并 ...

谢谢回复

是的,在paper里有看到说启动电路上的那个阻抗块比较难弄,大了小了都会使电路启动不正常。

网友B:
这种电路有个担心之处就在于,就算启动完成后,芯片正常工作了,会否由于某些干扰,而跳到一个低电流的简并点工作?(此时由于芯片是从非0状态开始切换的,很可能启动电路不会被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有个担心之处就在于,就算启动完成后,芯片正常工作了,会否由于某些干扰,而跳到一个低电流的简并 ...

谢谢回复

正是我担心的一点,这个启动电路还是不能完全保证电路正常使用的,无法保证低电流简并点被消除。我跑了电路上电tran 的MC,没有出现输出异常的问题。流片的电路用这个启动电路是不是有隐患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正是我担心的一点,这个启动电路还是不能完全保证电路正常使用的,无法保证低电流简并点被消除 ...

我觉得您可以考虑用输出的VREF来做启动电路的sense

小电流的时候VREF一般要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您可以考虑用输出的VREF来做启动电路的sense

小电流的时候VREF一般要低很多

我使用了典型的三个MOS管组成的启动电路,用VREF做的sense那个结构,出现NMOS管没有完全关断的现象会抽取核心电路的电流,导致VREF输出很小。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了典型的三个MOS管组成的启动电路,用VREF做的sense那个结构,出现NMOS管没有完全关断的现象会抽取 ...

VREF输出小自然就关断了VREF的sense管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错了,是R2 R1相等

请问R1R2不同可以消除简并点是为什么呢?有没有文章可以参考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R1R2不同可以消除简并点是为什么呢?有没有文章可以参考一下,谢谢楼主 ...

这篇文章有讲

An Area-Efficient Current-Mode Bandgap Reference.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篇文章有讲

网友(2023-11-22):
引用 网友A:
3个简并点应该是两个低电流简并点和一个正常工作简并点吧。
就是要把启动电路的关闭阈值设在两个低电流简并 ...

请问这个关闭阈值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