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设置信号输入

楼主(2023-08-21):
请问如何利用cadence virtuoso中库里自带的电流源去设置一个上升时间几ns,但是有一个放电常数为二十几ns的电流输出呢出来的波形类似于图片所示

网友:
ipwl,描述的点数越多越近似

网友:
veriloga或者用一个vexp电压源和压控电流源联合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