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BSD问题

楼主(2023-08-21):
各位大佬

使用Tessent在RTL级做BSD的时候(mbist之前),总是报下面这样的Error,不清楚是啥原因?大佬们有遇到的吗?
Validation of IjtagNetwork
Error: /DftSpecification(xxx,rtl)/IjtagNetwork/HostScanInterface(tap)/Interface/daisy_chain_with_existing_client
        The property daisy_chain_with_existing_client was set to 'auto' and
        the tdo pad has a functional connection make to it. This error will go away
        if you specify daisy_chain_with_existing_client to 'on', however, this may result in a non 1149.1 compliant configuration.
Validation of BoundaryScan

tdo这个pad需要如何去修改控制信号呢?

网友A:
需要手动把TDO断开,再连接,工具当成菊花链了。

网友:
同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我在芯片的rtl网表里加了所有jtag的pad,也有这个问题,而且只有T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芯片的rtl网表里加了所有jtag的pad,也有这个问题,而且只有TDO

我把那个配置成off,但是有warning,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
这个可能是管脚复用设置的不对,工具分析发现TDO上面连接了其他TAP,只要设置到bsd模式即可,保证TDO没有连接任何东西就好了,大家可以试试,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A:
需要手动把TDO断开,再连接,工具当成菊花链了。

mark 一下

网友(2024-07-10):
请问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10-21):
有没有解决呢?~~各位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