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左侧layer层没有搜索框了,是因为误关了什么吗,怎么打开啊

楼主(2023-08-21):
如题如题,求

网友A:
1:让palette处在活动状态,ctrl f 就是开关搜索框
2:或者右键,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让palette处在活动状态,ctrl f 就是开关搜索框
2:或者右键,如下图

谢谢!另外问下,您是怎么截图的,我只能将鼠标放在本机电脑中,然后shift+徽标键+s截图 ,但鼠标移走的话,刚刚右键出来的一些框也消失了,像您图二那样,我鼠标移走的话只能显示到第一级框,show tools里面的就自动消失了

网友A:
我是微信截图,alt 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微信截图,alt a

好吧,我的not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