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里有calibre、画版图时菜单里没有是为什么啊

楼主(2023-08-21):
就像这样

网友A:
在.cdsinit文件中加入下面的语句:
skillPath=getSkillPath();
setSkillPath(append(skillPath list(“/opt/eda/mentor/calibre2019/aoj_cal_2019.3_15.11/lib”)));
loadi(“calibre.OA.skl”)
注意:路径是你自己安装的calibre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dsinit文件中加入下面的语句:
skillPath=getSkillPath();
setSkillPath(append(skillPath list(“/opt ...

怎么没找到这个文件啊,在calibre文件夹里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找到这个文件啊,在calibre文件夹里面吗

隐藏文件,terminal里ls -a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隐藏文件,terminal里ls -a

或者Gui界面ctrl+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Gui界面ctrl+h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