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抽库出现超出状态数

楼主(2023-08-21):
WARNING (LIB-800): The maximum number of states has been exceeded for cell 'TX_DRV_240AC', leakage. Some or all states have been skipped. Use the 'define_arc -when' option to specify the exact states to characterize, and rerun.

这个错误如何解决?定义arc没用。如何提高状态数呢?

网友A:
老哥要不要加v交流一下,我也在研究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要不要加v交流一下,我也在研究这个

可以 私发给你了

网友(2024-02-26):
需要减少状态数,这说明你定义define_arc时约束不够

网友(2024-03-27):
请教大佬 ,liberate k lvf 库

char_variation 命令执行的时候,报error “the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in liberate ” 然后直接退出软件了

这是什么情况,这命令有什么前置设置要求吗

方便的话价格微信milan512512 ,诚心有偿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