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工艺安装问题

楼主(2023-08-21):
在网上下载的TSMC65nm工艺库,安装时出现这样的选择:LO,MM,RF,不太明白这些有什么区别,我在安装MM后,只有nch和pch这样不带数字的MOS管,但是安装LO以后,除了nch和pch,还有nch33,pch33这样带电压的MOS管。还有就是电压的选择,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看应用case下的电压,不带数字的就是1.2V的管子,高压管有三种电压选择,1.8,2.5,3.3;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就好

网友:
关于PDK的安装,在压缩文件所在的当前层或者上一层有关于安装PDK的说明文档,可能是read me或者是DOC,PDF等形式的说明文档。您的疑惑均可以在说明文档中得到解决。按照经验,LO应该是LOGIC的缩写?RF就是射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