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 loop

楼主(2023-08-22):
请教个问题,fm的时候,出现loop导致aborted,最后fm的结果是 INCONCLUSIVE。这个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
很简单 就是算不出来了;
1. 可以考虑换fm的算法模型;
2. 可以考虑在dc的时候设置verify high priority来规避运算深度较高的单元来避免fm算不出来。

网友:
在综合时候,吧这部分电路设置下set_verification_prio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