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etchHandles以后Pcell不识别

楼主(2023-08-22):
为了节约线道,开启StrentchHandles后对源漏上方部分孔进行了拉伸,Pcell不识别导致无法跑DRC,怎么解决?

网友A:
之前了解过要实现这个要专门的一套函数,有些pdk开发是没有使用这些

网友A:
不支持这项功能就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这项功能就不用吧

这个是因为PDK不支持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了解过要实现这个要专门的一套函数,有些pdk开发是没有使用这些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