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ADC 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08-22):
在做这种类型的ADC的时候 ,在信号输入端一般先经过斩波  ,那请问这个斩波的频率和采样频率有什么关系吗  或者说是存在分频的关系吗

网友A:
一般存在倍数关系,例如2^10kH的采样频率,1kHz以下的信号频率可以加2^5kH的斩波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存在倍数关系,例如2^10kH的采样频率,1kHz以下的信号频率可以加2^5kH的斩波这样 ...

好的 谢谢 那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斩波相位跟采样信号的相位要满足什么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