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仪用运放看环路稳定性,这样接可以码?

楼主(2023-08-22):
大佬们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iprobe码,我也不知道用两个其中那个

Iprobe 就行 ,cmd probe 是看cmfb用的。你这个电路是伪差分 不需要的

楼主:
用iprobe码,我也不知道用两个其中那个

网友:
我记得这个是用来看差分的,单端用iprobe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robe 就行 ,cmd probe 是看cmfb用的。你这个电路是伪差分 不需要的

好的,谢谢解答,如果我用iprobe 看stb的话需要在两个环中间的电阻断开吗?如果我想看这个整体的共模抑制比,能看吗,我用差分的方法看,感觉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解答,如果我用iprobe 看stb的话需要在两个环中间的电阻断开吗?如果我想看这个整体的共模抑制 ...

1. 加两个iprobe 就行

2. 看附件 应该没啥问题

eetop.cn_Loop Stability Analysis仿真步骤.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加两个iprobe 就行

2. 看附件 应该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