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脚本,自动修改PRIMARY实现自动跑多个LVS

楼主(2023-08-22):
求一个脚本,自动修改PRIMARY实现自动跑多个LVS

网友:
PRIMARY是什么

网友A:
写个perl脚本就可以了,将需要跑的cell的信息和文件路径写在一个文件里, 然后遍历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perl脚本就可以了,将需要跑的cell的信息和文件路径写在一个文件里, 然后遍历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

能求教一个现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求教一个现成的吗?

大佬打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