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脚本怎么实现自动改PRIMARY跑多个LVS?

楼主(2023-08-22):
请问脚本怎么实现自动改PRIMARY跑多个LVS?跪求指导

网友A(2023-12-30):
我记得这里面有个朋友分享的shell写的脚本可以做DRC ,LVS,你可以搜一下。 你可以根据他的基础上修改下做multi的lvs,drc。我用来写的添加添加dummy后drc,multi drc/lvs . multi 的 lvs后在运行寄生提取都很方便。只是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GUI界面。只有在批量提取寄生的时候比较方便。比如我们一次跟新QRC flow就会批量更新每个unit cell 寄生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里面有个朋友分享的shell写的脚本可以做DRC ,LVS,你可以搜一下。 你可以根据他的基础上修改下做m ...

请问怎么同时提取几个cell的后仿真?还是说一次提取几个不同格式的后仿真?

网友(2024-09-02):
你可以先准备一份calibre lvs 的lvs top 文件,每次跑新的lvs的时候就copy过来 修改top文件然后再运行lvs就行了。我是用shell写的 你可以将 cdl,gds,drc ,lvs,dummy生成,dummy的merge ,calibre query.cmd run, qrc 等分别写好,然后再写个简单的循环组合语句就可以进行了。我每次更新寄生提取文件后就会用脚本自动运行寄生的提取。我们有上百个基本单元的提取寄生,手动确实比较慢,脚本在这种时候就体现出优势了。实际的工作中大家都还是用的GUI的方式,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我也不阻止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同时提取几个cell的后仿真?还是说一次提取几个不同格式的后仿真?
...

提取不格式的后仿真文件你也可以准备几份,dspf ,extrated_view, spice 的 qrc_design.ccl 文件,然后写个变量  识别是dspf,还是extracted_view.来进行选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