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 drc不能读取之前保存的?

楼主(2023-08-22):
我的没办法读取之前保存的DRC和LVS,一打开calibre runDRC就是这个勾选这些,还多了两个文件_currentCst  _custom.runset,这要怎么解决啊各位?

网友A:
在RULES那边有设置规则路径以及运行产生文件保存的runset存放路径,设置完这些后,calibre左上角的file处有保存runset的功能,下次打开后就可以直接选择我们保存的runset,自动加载rules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ULES那边有设置规则路径以及运行产生文件保存的runset存放路径,设置完这些后,calibre左上角的file处有 ...

save Runset好了之后,关了重新RUN DRC还是这个界面,OK之后又要重新load规则文件

网友:
你这个是pdk 定义的Custom的脚本吗,不加这个就行了

网友:
有些pdk会给custom的脚本来在跑验证时弹出这个界面来选一些option,而不是一开始就把commandfile里自己手动改好,好不好用因人而异;你要是commandfile设置好了不用用这个界面直接在calibre 界面setup preference里不load的custom的文件取消掉

网友B:
CIW窗口如果有关于PDK的menu,看看能不能找到use calibre runset,选NO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W窗口如果有关于PDK的menu,看看能不能找到use calibre runset,选NO

OK,在CIW窗口SKPDK哪里把Rule Option Auto Load 改成NO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2025-10-29):
引用 楼主:
OK,在CIW窗口SKPDK哪里把Rule Option Auto Load 改成NO好像就可以了

我的CIW没有PDK那个选项,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