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ART接收端如何开始接收的疑问

楼主(2023-08-22):
虽然UART发送模块里一般是一个高速的时钟驱动的,但是对于接收端来说RX是未知的异步信号,那么接收端是如何判断RX是处于闲置状态还是通信状态的呢?
比如下图所示的通信过程

接收方在红色箭头处开始接收,应该如何判断后面从1到0不是start位呢?

楼主:
我的一个想法是,发送的间隔(闲置状态)比发送一个码字的时间长就可以让rx判断发送的状态,但是这样又会导致整个uart数据传输速率减半,所以有些想不懂实际上是怎么弄的

网友A:
uart传输是要提前定好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位,停止位宽度的。从总线拉低开始,是一个start,然后是数据,奇偶校验位,stop位,这些宽度是固定的。所以你后面那个1->0的时候在接收数据,这时候不会去判断start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传输是要提前定好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位,停止位宽度的。从总线拉低开始,是一个start,然后是 ...

假设1->0这个时刻接收端才打开呢,他应该如何判断现在总线是出于发送状态还是空闲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1->0这个时刻接收端才打开呢,他应该如何判断现在总线是出于发送状态还是空闲状态 ...

它肯定会把接收到的第一个低电平当start位,此时就接收到一个错误数据。

网友:
应该是低电平启动, 字长, 奇偶校验。。。 决定了结束的时间

网友B:
状态机了解不?通信状态下不检测start位,非通信状态下才会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状态机了解不?通信状态下不检测start位,非通信状态下才会检测

我的疑问就是接收端可能在任意时刻打开,它应该如何判断是不是处于通信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肯定会把接收到的第一个低电平当start位,此时就接收到一个错误数据。

那后面的不是就都出错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后面的不是就都出错了吗

是呀,从硬件上来说无法避免,只能软件检测检验位,停止位,或者加CRC校验之类的,让发送端重新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从硬件上来说无法避免,只能软件检测检验位,停止位,或者加CRC校验之类的,让发送端重新发。
...

好吧

网友C: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硬件范畴内是很难有结果的,这是很多不带反馈的对GPIO是属于强驱动的通信协议都有的问题,比如UART和SPI。这里是UART,那就从UART展开,其实UART关于启动时候能出现的问题还是不少的,楼主的问题算是一个,我这里列举另外一个

1. UART TX端先启动,UART RX端后启动,那么会导致TX端已经占用总线在发送数据,而从机还没有反应过来,因为不带反馈,TX端是不知道RX端是怎么样的,也就会导致楼主提的问题的情况。
2. UART RX端先启动,UART TX端后启动,因为TX端默认把无效状态1是发送给RX端,如果RX先启动,那么RX端会在TX端启动之前,收到不一定是无效状态的数据(比如长时间的0),会导致RX端误启动的情况,从而进行移位然后把数据放入FIFO中,当然也会导致RX端会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

关于解决方式,根据我的经验,实际的应用基本都会带反馈,不会让UART这么肆无忌惮地出错,反馈就是TX端发送给RX端时,需要得到RX端的回复,这样子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这一类型的问题。另外ST的芯片中的UART,有一个功能是IDLE帧,但是也不能完全杜绝,实际上在启动阶段,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应用系统里,都会去等系统稳定。

希望解答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硬件范畴内是很难有结果的,这是很多不带反馈的对GPIO是属于强驱动的通信协议都有的问题, ...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