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manager server 启动失败?

楼主(2023-08-22):
有人遇到过这个error吗?如何解决的。不清楚是软件问题还是配置问题!

网友:
run tools/bin/checkSysConf to check installation

网友A:
先確認 Cadennce license 是否正常啟動,可否顯示 lmgrd log's s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 Cadennce license 是否正常啟動,可否顯示 lmgrd log's state。

license 是好的,软件也能跑起来,就是最后在启动server 时候failed 掉了。我看user guide 推荐运行内存10G,我现在虚拟机的运存只有5G ,不清楚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启动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license 是好的,软件也能跑起来,就是最后在启动server 时候failed 掉了。我看user guide 推荐运行内存 ...

我嘗與人在線上討論軟件安裝問題,但對方一直回覆不能啟動。後我才回想對方該有設定上的問題沒告知,以致我一直繞圈子而不得其解。

是以我想確認你的環境是正常的,也就 xcelium 可以運作。接下來再進行下一步驟。虛擬機記憶體該可手動擴大吧,先克服掉。
你遇到的狀況可能與我前一陣子的狀況相似,我花了功夫才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