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仿真动态比较器失调的时候,出现下面的结果,正常吗?

楼主(2023-08-22):
用的两个斜坡的输入信号的仿真方法,仿真时间1us,时钟周期1ns,失调20mV

网友A:
不正常,step(两个时钟周期之间的输入电压差)过小,从图上看只有5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step(两个时钟周期之间的输入电压差)过小,从图上看只有5mV

没错,重新设置之后对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step(两个时钟周期之间的输入电压差)过小,从图上看只有5mV

是的,修改之后正确了,谢谢

网友B(2023-11-20):
引用 楼主:
是的,修改之后正确了,谢谢

想问一下怎么调的,有点不理解

楼主(2024-02-20):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怎么调的,有点不理解

参考一下这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