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ESD二极管保护电路

楼主(2023-08-22):
请问这个ESD二极管保护电路,在输入到VDD和VSS分别使用pdio和ndio保护,这样不是形成闩锁效应了嘛,怎么还能保护电路呢
原帖链接:https://www.eetop.cn/semi/6943914.html

网友A:
按你的逻辑,对照LATCH UP的解释,所有反相器都构成LATCH UP寄生结构啊,咋还能正常工作呢?

不要离开实际条件,看个结构就觉得会引发LATCH 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逻辑,对照LATCH UP的解释,所有反相器都构成LATCH UP寄生结构啊,咋还能正常工作呢?

不要离开实际 ...

感谢回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