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 create via form

楼主(2023-08-22):
请教大佬们:O create via form 通过 hicreateRadioField()控制 single stack auto三种不一样的fields

它的callback函数是怎么写的?

网友A:
先读取到single stack auto哪一种然后去对应相应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读取到single stack auto哪一种然后去对应相应的功能

我理解这个,但是不理解是怎么改变fields

网友B:
直接重构hiCreateAppForm的?fields或者用hiAddField/hiAddFields和hiDeleteField/hiDeleteFields来增添删减显示在form上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重构hiCreateAppForm的?fields或者用hiAddField/hiAddFields和hiDeleteField/hiDeleteFields来增添删减 ...

重构是指重新执行一次hiCreateAppForm(),更换里面的fields吗?

会显示warning: hiDeleteForm:cannot delete a form than is mapped or from within the form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这个,但是不理解是怎么改变fields

明白了你是想更变field选项那只能重新创建个hiCreateAppForm()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构是指重新执行一次hiCreateAppForm(),更换里面的fields吗?

会显示warning: hiDeleteForm:cannot de ...

不是重新执行一次hiCreateAppForm(),是替换掉fields,form显示的内容其实就是?fields这个属性后面接的list(...)里所包含的fields,只要把里面的fields修改了,显示的内容也就跟着改了,当然啦,改完之后要重新调用一次hiDisplayForm(...)

你说的warning那个我觉得是因为你的form还在显示当中,然后你又尝试去重新生成一次,但?name的那个名字是唯一的,所以就生成失败。正常hiCreateAppForm()这个函数前面都会加判断语句,只要这个form已经在系统生成就不再执行hiCreateAppFor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重新执行一次hiCreateAppForm(),是替换掉fields,form显示的内容其实就是?fields这个属性后面接的l ...

请问怎么修改fields list(),我修改form~>fieldList这里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修改fields list(),我修改form~>fieldList这里没反应

在?fields后面写一个函数,类似callback,然后在这个函数里根据你的hicreateRadioField()的不同值返回不同的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ields后面写一个函数,类似callback,然后在这个函数里根据你的hicreateRadioField()的不同值返回不 ...

好的,谢谢大佬,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我试试

条件判断建议用case(),把其中一个当缺省返回值,否则第一遍执行hiCreateAppForm()有可能会因为找不到fields而生成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判断建议用case(),把其中一个当缺省返回值,否则第一遍执行hiCreateAppForm()有可能会因为找不到fie ...

没理解大佬的意思,callback的函数里要判断mode,需要先从form里得到它的值,但是这时候的form还没生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理解大佬的意思,callback的函数里要判断mode,需要先从form里得到它的值,但是这时候的form还没生成

...

radioField里的?choices有几个选项就写几个callback,callback这样写:?callback list("Form1_CB()" "Form2_CB()")
至于Mode的值,我为啥建议你用case()呢,就是因为case()有一个缺省的条件判断,你代码中没用这功能而已,这样写就好了:
case(mode
    ("Form2" ...)
    (t ...)
这样无论mode有没有被赋值都会有一个缺省返回值(就是“t”的那个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dioField里的?choices有几个选项就写几个callback,callback这样写:?callback list("Form1_CB()" "For ...

Form1CB() Form2CB()是放在RdioField的?callback吗?那hiCreateAppForm()的?fields应该写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Form1CB() Form2CB()是放在RdioField的?callback吗?那hiCreateAppForm()的?fields应该写什么?
...

Form1_CB()、Form2_CB()和?fields都指向那个返回list的函数就好了

感觉你还是没理清,callback是触发时才执行,?fields是初始化时就执行的,那个返回list的函数之所以让你返回一个缺省值就是为初始化准备的,写case是为了让radioField的callback触发的时候能返回不同的list,从而达到在同一个form上显示不同fields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m1_CB()、Form2_CB()和?fields都指向那个返回list的函数就好了

感觉你还是没理清,callback是触发时才 ...

没有理解,?fields后面也放Form1CB() 和Form2CB()?但是这样会报错,如果用apply()套一下就没反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理解,?fields后面也放Form1CB() 和Form2CB()?但是这样会报错,如果用apply()套一下就没反应了
...

radioFields的callback这样写:?callback list("test_MulFormField1()" "test_MulFormField1()")
因为都是触发同一个函数,所以可以只写一个:?callback "test_MulFormField1()"

appForm的?fields这样写:?fields test_MulFormField1()

有这么难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dioFields的callback这样写:?callback list("test_MulFormField1()" "test_MulFormField1()")
因为都是 ...

试了,到test_MulForm~>test_MulFormMode~>value就停了,这时候 test_MulForm还没创建,得不到Mode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到test_MulForm~>test_MulFormMode~>value就停了,这时候 test_MulForm还没创建,得不到Mode的值

...

我去验证了一下,form生成之后fields没办法通过重构的方式去更新,虽然可以通过我的方法去修改list,但是系统不认了,看来还是得通过hiAddField/hiAddFields和hiDeleteField/hiDeleteFields这两个接口函数去修改fields。

很抱歉,给了你很多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验证了一下,form生成之后fields没办法通过重构的方式去更新,虽然可以通过我的方法去修改list,但是 ...

好的,后面那个方法我也试了,但是会有warning:  arg not a symbol,API里hiAddField这个函数就是输入symbol name,也修改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写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