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输入,输出延迟计算

楼主(2023-08-22):
有大哥知道如何用cadence计算器测出多个输入输出波形延迟吗?就像下图这样的测试在0.6v条件下输入和多个输出延迟

楼主:
快来人看看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来人看看呐

cross函数  cross(VT("/OUT") 0.6 1 "either" nil nil  nil )-cross(VT("/IN") 0.6 1 "either" nil nil  nil )  意思就是OUT信号穿过0.6V的时间减去IN信号穿过0.6V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oss函数  cross(VT("/OUT") 0.6 1 "either" nil nil  nil )-cross(VT("/IN") 0.6 1 "either" nil nil   ...

非常感谢您,已经成功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