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运放的失调电压跑MC到底应该选啥?

楼主(2023-08-22):
仿真运放的失调电压,跑MC时,到底应该选“ALL”还是“mismatch”?网上各种说法都有,有无大佬现身说法?

楼主:
“ALL”是mismatch和corner的结合吗

网友:
同问,而且我的mc库里面没有mismatch;想要仿真mismatch就要用单独的mismatch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是mismatch和corner的结合吗

对,model也要选MC的

网友A:
我一般是选All,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受到process和mismatch的共同影响,在没有具体要求时,一般是调整到process影响占比最大,受到mismatch影响较小的程度即可。

网友B:
只看器件失配对电路影响就用mismatch,因为一个芯片上process基本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可以看看哪个器件对失配贡献最多,从而对电路进行优化。如果仿process和mismatch则更全面一点,这两种情况都要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器件失配对电路影响就用mismatch,因为一个芯片上process基本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可以看看哪个器件对失 ...

佬,“因为一个芯片上process基本是一样的”,你这个“芯片”指的是wafer还是d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选All,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受到process和mismatch的共同影响,在没有具体要求时,一般是调整到proces ...

佬,可是失调电压不应该主要是mismatch贡献的吗?需要匹配的器件其process必然是相同的,那么如果选ALL跑出来的结果process应该占比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佬,可是失调电压不应该主要是mismatch贡献的吗?需要匹配的器件其process必然是相同的,那么如果选ALL跑 ...

如你所说,process不变,咱们改不了,这应该属于系统误差,我们能做的就是对器件进行匹配,使mismatch占比减小,相对的process占比相对增大,直到process占据主要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说,process不变,咱们改不了,这应该属于系统误差,我们能做的就是对器件进行匹配,使mismatch占 ...

一个运放process & mismatch一起跑失调电压,一般情况下mismatch会有三四mV,process会有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运放process & mismatch一起跑失调电压,一般情况下mismatch会有三四mV,process会有多少啊?
...

一起跑的时候,按我的经验process能占到30%,就算主要位置了。这个你可以自己跑一下看看各部分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