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按下快捷键s后想要框选拉不出框

楼主(2023-08-22):
按下快捷键s后想要框选拉不出框

楼主:
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嘛

网友A:
被限制了,ciw~>options~>user preferences~>nest limit将这个值调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限制了,ciw~>options~>user preferences~>nest limit将这个值调大即可。

明白了,谢谢

网友:
重启重启hh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限制了,ciw~>options~>user preferences~>nest limit将这个值调大即可。

这个参数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是干嘛的?

我觉得是不是定义灵敏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