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toolbox的PSD设置问题

楼主(2023-08-22):
请教一下SDtoolbox中PSD的两个参数如何设置?
Lower band Bound:要设置成bin的频率吗?
Upper band Bound:要设置成Fs/OSR/2吗?

楼主:
顶,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假如,Fs=1,OSR=100;
全频带就是0~0.5,信号带就是0~0.005;
这里的0和0.005就是lower/upper li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