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分段电容ADC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3-08-22):
根据李福乐的ppt,MSB段的接地电容Cd1不影响线性度,但会影响DAC的增益误差。
但若是直接删除Cd1,相当于取0的话,对整体结果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感觉从论文中很少看到有在MSB端挂Cd1这样的电容的。

网友A:
Cd1包含上极板寄生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1包含上极板寄生电容。

上极板寄生电容确实和Cd1一样是MSB端接地。但从第二三张图来看,有专门设计一个Cd1电容用来补位的情况。我现在搞不清的是如果我采用12位设计,6-6分段,k=1,可求出Ca=Cu,不需要Cd2。但是否需要增加Cd1?感觉删掉了还能改善增益误差。我实测的话加入和不加入Cd1=Cu区别很小。

网友(2024-08-24):
请问最后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