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GLIBC_PRIVATE not found

楼主(2023-08-22):
路过的大佬瞧一瞧,看一看:

装完vcs2022,运行报错:

vcs1: /lib64/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PRIVATE' not found

这个GLIBC_PRIVATE在libpthread.so.6里属实找不到,但在它的依赖库libc.so.6里能找到,而且两个库在同一个目录下/lib64

这个是为啥?

希望大佬能解我忧愁,谢谢。

网友:
盲猜跟linux的版本有关,用rhel7.4没问题

官网说明:
https://www.synopsys.com/support ... d-t-foundation.html

网友:
装了ubuntu2204以上版本导致的。s家不支持。老实一点,回到reh7.9吧

网友(2023-12-04):
装2004,glibc版本太高了

网友A:
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2024-01-19):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解决了吗?

系统问题,之前是fedora系统,换成cent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