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APB VIP如何关闭reg_model操作打印

楼主(2023-08-22):
使用S家的apb VIP时,通过config_db的set传递apb_regmodel,
并将uvm_reg_enable置为1时,就配置好了reg_model。

但是,每次reg操作时,都会打印如下信息。即使是UVM_NONE

请问如何关闭?

网友A:
命令行加 +uvm_set_veros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行加 +uvm_set_verosity=

开头就说了,指定了UVM_NONE

楼主:
另,亲测还是会打印。如下:

网友A:
+uvm_set_verosity=你的VIP ENV层级.*,_ALL_,UVM_NONE,run
亲测有效,建议查阅官方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set_verosity=你的VIP ENV层级.*,_ALL_,UVM_NONE,run
亲测有效,建议查阅官方文档

sim_opts参考加了run(_phase)的,结果不行!
run(_phase)后面有","的,结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set_verosity=你的VIP ENV层级.*,_ALL_,UVM_NONE,run
亲测有效,建议查阅官方文档

你说的亲测有效,是uvm_verbosity设置覆盖有效?还是关闭apb vip reg打印有效?
我现在十分怀疑,它不是用uvm_info打的,而是直接用的item.sprint()。那就不是set_verbosity能解决的了!!!

楼主(2024-04-09):
引用 网友A:
+uvm_set_verosity=你的VIP ENV层级.*,_ALL_,UVM_NONE,run
亲测有效,建议查阅官方文档

亲测无效,抱歉

楼主:
确认了,是在reg_adapter里面,用的sprint打印的。不受 UVM _NONE影响

网友B(2024-08-16):
楼主您好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没有,只能用UVM_NONE尽量减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只能用UVM_NONE尽量减少

只要用寄存器模型配置,就会打印一串,太烦了,准备搞个脚本一键处理了

网友(2024-09-16):
引用 网友B:
只要用寄存器模型配置,就会打印一串,太烦了,准备搞个脚本一键处理了
...

学习脚本学习

网友C(2025-08-26):
已确认,adapter中用的是bus_trans.print()打印的,无法操作,除非重载这个;暂时 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axi还是ahb的VIP,可以设置cfg.slient_mode 为1,减少打印;但是辣鸡的apb vip,没有这变量和功能

网友D(2025-10-22):
引用 网友C:
已确认,adapter中用的是bus_trans.print()打印的,无法操作,除非重载这个;暂时 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 ...

亲测重载adapter的function 方法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测重载adapter的function 方法有效。

最后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