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工艺前后仿阈值电压偏差较大(WPE option导致),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22):
5v的N管,前仿真时按照默认:wpe option选择的calcFromSC,仿真出来Vth是820mv,后仿真实际的SC值如下图:

此时仿真出的VTH为904mV,请问以哪个为准呢?是否按照图中后仿提取的数值去设置前仿器件,重新进行前仿真?

网友:
那么多器件没必要都设置后仿参数吧,那得多累啊,直接跑后仿不就行了么

网友:
一定為Layout 後提供的為準,因為再跑模擬時元件參數不見得會將WPE 參數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