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环形振荡器

楼主(2023-08-22):
关于环振有以下几点疑问
1.看到电流饥饿型环振有个电压VINVCO,下面图中这种振荡器NMOS POMS都用的电流镜是否属于电流饥饿型环振

2.如果属于电流饥饿型,和直接给电压VINVCO的有什么性能上的区别吗
3.振荡器的功耗一般是指哪个?是算振荡器翻转点的瞬态大功耗还是振荡器稳定在0/1时候的功耗?如果是第二种,那PMOS偏置电流给多大,几个反相器功耗就是多大了,好像也不需要计算?

(功耗应该算瞬态峰值265u还是稳定状态下的10u呢)

是否为电流饥饿型?

是否为电流饥饿型?

功耗是峰值265u?

功耗是峰值265u?

还是稳定情况下的13u

还是稳定情况下的13u

网友A:
这也是电流饥饿型的VCO,这种可以调整输出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斜率。功耗是看稳定工作时,一段时间内的平均电流X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电流饥饿型的VCO,这种可以调整输出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斜率。功耗是看稳定工作时,一段时间内的 ...

我把电流这条线放到计算器里,用了average函数,得到的结果是20u,就是说这个振荡器的功耗是20u是这样吗

楼主:
还有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电流饥饿型的VCO,这种可以调整输出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斜率。功耗是看稳定工作时,一段时间内的 ...

请问,控制电压是那个端口呢?

网友B:
看平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平均电流

我把电流这条线放到计算器里,用了average函数,得到的结果是20u,就是说这个振荡器的功耗是20u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流这条线放到计算器里,用了average函数,得到的结果是20u,就是说这个振荡器的功耗是20u是这样吗
...

是的

网友(2024-01-17):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流这条线放到计算器里,用了average函数,得到的结果是20u,就是说这个振荡器的功耗是20u是这样吗
...

对的

网友(2024-02-18):
这种结构电流用的是和工艺相关的电流还是和工艺温度都无关的电流,还有请问下这个输出的环振频率随电源波动大吗

网友(2024-09-26):
请问仿真电流怎么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