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使用的RDL和芯片铜互联的通流能力比较

楼主(2023-08-23):
封装表面的Cu RDL 布线的通流能力为啥比芯片内的铜互联通流能力差?比如说芯片的铜互联1um 的宽度可以通流8mA,但是封装表面的RDL 20um宽度也就通流20+mA的安全电流,请问是计算方法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释

网友:
从哪里获取的数据啊,感觉不太靠谱;

楼主:
晶圆厂的铜互联通流能力是晶圆厂(TSMC)提供的,封装厂的RDL通流能力是封装厂计算出来的,那你有靠谱的建议吗?

网友:
考虑厚度差异再算算

网友(2023-11-30):
也想知道封装表面的RDL效率怎么被低估了

网友(2024-12-12):
不科学啊,RDL都很厚,而且是用铜,10um厚的Cu按说不会比芯片内部金属还差,芯片内部一半最后也就是4um的top me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