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LVS——寄生二极管

楼主(2023-08-23):
跑LVS遇到寄生二极管显示面积问题,可以在验证文件中打开#DEFIN compare_parasitic_diodes
验证结果

网友A:
1.确认LVS中softchk问题
2.如果是版图添加的二级管,电路后期修改的,确认电路是否修改正确。
3.确认版图二极管识别层是否框住了其他ACTIVE,
4.如果二极管是一个单独的cell,可以把二极管的识别层去掉,电路无需添加二极管,然后在验证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认LVS中softchk问题
2.如果是版图添加的二级管,电路后期修改的,确认电路是否修改正确。
3.确认版图二 ...

我这个是寄生二极管,LVS只报area的问题,但是器件的properties只能改L和W,你知道怎么操作可以对area进行修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寄生二极管,LVS只报area的问题,但是器件的properties只能改L和W,你知道怎么操作可以对area进 ...

area就是L x W的值。。电路图中标注的二极管和版图中二极管的识别层中AA的面积一致吗?

可以截图版图二极管,用标尺量一下AA的L 和W,我看一下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可能是数量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ea就是L x W的值。。电路图中标注的二极管和版图中二极管的识别层中AA的面积一致吗?

可以截图版图二 ...

我只想修改Area,修改W/L太麻烦了 主要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确认LVS中softchk问题
2.如果是版图添加的二级管,电路后期修改的,确认电路是否修改正确。
3.确认版图二 ...

你好!我在使用tsmc18BCD工艺绘制版图时,LVS显示添加的一些guardring存在寄生二极管,其中一些guardring的特点是衬底电位不是电源也不是地,这种寄生二极管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使用tsmc18BCD工艺绘制版图时,LVS显示添加的一些guardring存在寄生二极管,其中一些guardring ...

那你看一下你的Pmos管子的衬底,因为pmos管子自带Nwell,就会产生寄生二极管,你检查出几个 就知道加几个,连在对应衬底的net上就好了

网友:
不错得不错的资料分享哈

网友(2023-12-20):
楼主,小弟有点儿没明白,打开“#DEFIN compare_parasitic_diodes”是解决了什么错误?

网友C(2024-01-29):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寄生二极管,LVS只报area的问题,但是器件的properties只能改L和W,你知道怎么操作可以对area进 ...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lvs 不报出寄生二极管的问题啊,,,

网友:
把 #DEFIN compare_parasitic_diodes  改成 //#DEFIN compare_parasitic_diode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想修改Area,修改W/L太麻烦了 主要太多了

car(geGetSelSet())~>***=”***”
这个试试,CIW窗口CDF-Edit,接着找到你想改的管子类型,我举个例子如下:

比如我想改w,那么我再CIW输入:car(geGetSelSet())~>w=”1u”

你试试area改了有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lvs 不报出寄生二极管的问题啊,,,

有的rule 里面有一个option,关了就不报了

楼主(2024-03-01):
引用 网友D:
car(geGetSelSet())~>***=”***”这个试试,CIW窗口CDF-Edit,接着找到你想改的管子类型,我举个例子如下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太开心了 成功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太开心了 成功了,非常感谢您!!! ...

客气了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使用tsmc18BCD工艺绘制版图时,LVS显示添加的一些guardring存在寄生二极管,其中一些guardring ...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4-10-24):
同问6楼的寄生二极管有一端电位既不是电源VSS也不是电源VDD,跑lvs的layout中spice网表给了一个数字编码的pin,不知道原理图该如何处理

网友: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3-26):
想问问 BCD的iso_ring产生的寄生电容面积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2025-06-09):
引用 网友D:
car(geGetSelSet())~>***=”***”这个试试,CIW窗口CDF-Edit,接着找到你想改的管子类型,我举个例子如下 ...

网友(2025-09-15):
引用 楼主:
那你看一下你的Pmos管子的衬底,因为pmos管子自带Nwell,就会产生寄生二极管,你检查出几个 就知道加几个 ...

回答正确  就是版图寄生出来的二极管,把他反标回电路图(LVS应该会提到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尺寸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