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设置link path[已解决]

楼主(2023-08-23):
请问为什么很多PT的flow在设置link_path的时候都要加个星号“*”呀,这个星号是必须加的吗?我看了userguide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网友:
不是必须的

楼主:
你好,可以解释一下吗?如果加星号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正常通配

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我直接set link_path "$my_db_list", my_db_list就是一堆db路径,然后get_cells不能get到hierachy的cell,但是我换成set link_path "* $my_db_list"之后就可以get到hierarchy了,此处的星号肯定不是简单通配的意思吧?我本来也是把db的绝对路劲给全了的

网友B:
*号当然是必须的,指的是工具运行开辟的内存,没有的话像你说的sub design就变unresolve了

网友:
链接到标准单元(.lib) 首位必须是*,代表当前design merory中的信息,会先查找*中内容再查找后面指定的.d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号当然是必须的,指的是工具运行开辟的内存,没有的话像你说的sub design就变unresolve了 ...

如果你的设计没有hierarchy,只有一个design,当然就不需要了。

工具需要*来找到内存中的reference作为link的reference来build design,是不是必须的要看是不是design所有的reference都在link_library中有体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设计没有hierarchy,只有一个design,当然就不需要了。

工具需要*来找到内存中的reference作为l ...

你这是做项目的态度吗?自己没搞懂就知道琢磨漏洞否认错误
回家研究你只有一个module的设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做项目的态度吗?自己没搞懂就知道琢磨漏洞否认错误
回家研究你只有一个module的设计吧
...

做事情要严谨,说明*的含义远比证明自己是对的要重要

网友D(2024-04-05):
引用 网友C:
做事情要严谨,说明*的含义远比证明自己是对的要重要

哈喽  请问这张图里的回答(绿色字体)是在guide里面查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事情要严谨,说明*的含义远比证明自己是对的要重要

给大佬点赞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D:
哈喽  请问这张图里的回答(绿色字体)是在guide里面查到的吗

dc_shell里man link_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