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用calibre drc rule 写一个报出layout中单孔和多孔的比例的rule

楼主(2023-08-23):
想用calibre drc rule 写一个报出layout中单孔和多孔的比例的rule,
目前直接数目不会用,用了AREA来代替还是不行,下面是简单思路,这个命令报错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WARN_VIA_RATIO {
        via_all = VIA3 INSIDE (M3 AND M4)
        signal_via_all = (M3 AND M4) INTERACT via_all < 2
        redundant_via_all = (M3 AND M4) INTERACT via_all > 1
        ratio_via = AREA(signal_via_all) / (AREA(signal_via_all) + AREA(redundant_via_all))
}

网友A:
数字后端好像可以通过脚本来检查

网友:
值得一看

值得一看

网友B:
用DFM PROPERTY抓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后端好像可以通过脚本来检查

数字后端在绕线的时候可以报出来。

楼主:
这个我也有,对calibre的rule不太熟,看了半天也没找到有用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FM PROPERTY抓比例

谢谢,我试试去。

网友C:
试下这个:
test {
   single = (M0 and M1) interact VIA0 == 1
   via_single = VIA0 inside single
   multiple = (M0 and M1) interact VIA0 > 1
   via_multiple = VIA0 inside multiple
   DENSITY via_single != 0 print via_single.dn [area(via_single)]
   DENSITY via_multiple != 0 print via_all.dn [area(via_multiple)]

}
在结果路径里会产生标红的两个文件,打开最后一列就是各自的面积,用计算器算一下就能得到比值。
svrf语言不擅长数值计算,有更好的办法烦请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D:
应该可以用脚本语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用脚本语言做

输入是gds,脚本语言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这个:
test {
   single = (M0 and M1) interact VIA0 == 1

我目前想到的是分别报出 redundant via和single via的错误,然后打开rve,自己去算去,下面是rule

signle_via { @ check signle via
        SV1=rectangle VIA3 == 0.26 aspect == 1  // no dfm via, 0.26 is VIA3 min width
        via_all     = SV1 INSIDE (M3 AND M4)
        new_via_all = (M3 AND M4) INTERACT via_all == 1
        COPY new_via_all
}

redundant_via {
        SV1           = rectangle VIA3 > 0.26 aspect == 1  // dfm via, 0.26 is VIA3 min width
        SV2           = rectangle VIA3 aspect > 1  // dfm via
        via_all       = VIA3 INSIDE (M3 AND M4)
        new_via1      = (M3 AND M4) INTERACT via_all > 1
        new_via2      = SV1 OR new_via1
        redundant_via = new_via2 OR SV2
        COPY redundant_via
}

网友(2023-11-14):
报的错误看看呀

网友:
比较好奇单孔和多孔之间的比例有什么用?目前没有涉及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