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和LDO混合结构的环路稳定性仿真问题

楼主(2023-08-23):
最近在仿真一个论文中的结构,如图所示。Q4:Q5=Q67=1:N,在R2上产生PTAT电流,再通过R1和Q1产生VREF。同时,VOUT和VREF的误差再通过混合结构放大。Q1和R1是射级跟随器,Q3 Q5 Q7构成一级放大。在仿真仿真环路稳定性时有点疑惑,应该从哪个节点断开。求大佬们解答,感谢大佬们回复!

电路结构图

电路结构图

网友A:
有论文吗,电路我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论文吗,电路我看不太懂

晚点我转成pdf上传,感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点我转成pdf上传,感谢回复!

好的,谢谢

请问这里bg产生的电压是哪个?
感觉不太像是VREF这个电压,这个VREF是VOUT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用于反馈的,类似LDO那种
然后这个VREF应该和bg产生的电压不管怎么放大来影响VOUT

网友:
是这个吧

楼主:
对,就是这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请问这里bg产生的电压是哪个?

原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请问这里bg产生的电压是哪个?

VREF通过R2的ptat电流和Q1的VBE产生,然后VOUT和VREF的差值又经过带隙产生路径,以及后面的推挽输出级,进行放大,最终输出VO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VREF通过R2的ptat电流和Q1的VBE产生,然后VOUT和VREF的差值又经过带隙产生路径,以及后面的推挽输出级, ...

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在Q1的B端断开来仿真吧,不过BJT我不太懂,这里B端也是有电流的,一般CMOS都是在没有电流的地方即高阻态断开的否则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在Q1的B端断开来仿真吧,不过BJT我不太懂,这里B端也是有电流的,一般CMOS都是在没有电流 ...

直观上我也是在Q1的基极断开来仿真,但是相位裕度是从0开始,环路增益也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