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出gds脚本,为什么会有erro啊...

楼主(2023-08-23):
求助求助,为什么会有erro啊...

网友A:
图片里面不是写了没有顶层的名字和cell的名字吗,一般直接用streamout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里面不是写了没有顶层的名字和cell的名字吗,一般直接用streamout不香吗

topcell返回的不是callname的名字吗 也没问题啊

网友B:
你是直接终端使用的还是skill进行调用的说明的详细一点才好知道为啥缺少这两个参数

网友:
如果是为了学习skill,那这个你直接用IDE去debug。这样学习会更有意义,如果单纯是为了转GDS,你还是使用stream out 去弄,是最稳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直接终端使用的还是skill进行调用的说明的详细一点才好知道为啥缺少这两个参数 ...

在terminal直接调用shell

strmout.sh library cellname

网友C:
这个怎么像是chat gpt写的。是吗?

网友D:
有没有cds.lib 去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像是chat gpt写的。是吗?

不是,一个博主写的,不够chat gpt应该也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cds.lib 去配合

谢谢,找到问题了,确实是cds.Lib路径的问题

网友E(2023-09-22):
执行脚本的目录有没有cds.lib ?  另外没有用layermap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执行脚本的目录有没有cds.lib ?  另外没有用layermap ?

解决了,是没有cds.lib,不用layer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