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isolation导致的X态问题

楼主(2023-08-23):
想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这里隔离使能信号来的晚了之后出现的X态会导致电流消耗过大呢?以及说系统中出现X不定态的时候,对功耗是什么影响呢?

刚学习低功耗,求大佬多多指点。

网友A:
1. x态可能导致PMOS和NMOS同时导通(处于中间电压)
2. x态可能导致信号频繁翻转(电压受环境因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x态可能导致PMOS和NMOS同时导通(处于中间电压)
2. x态可能导致信号频繁翻转(电压受环境因素影响) ...

感谢!另外这种情况下会对电路有损坏吗,还是说只是功耗难看?

网友B:
x太会导致,还有电的电路漏电leakage.不会有什么电路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太会导致,还有电的电路漏电leakage.不会有什么电路损坏

网友C: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书?

《低功耗验证方法学》 英文名字是《Verification Methodology Manual for Low Power》,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书了。

网友D:
这本书是什么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本书是什么书呀

《低功耗验证方法学》 英文名字是《Verification Methodology Manual for Low Power》,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书了,坛里好像有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