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波形 如何在某一纵轴下导出所有横坐标

楼主(2023-08-23):
请问有人知道如何把 在0.6V条件下把所有的对应点的横坐标导出来吗?

网友A:
你用的是ade出来的psf格式的波形吗
计算器里面有个cross 可以得到y为0.6V 所有信号对应的x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ade出来的psf格式的波形吗
计算器里面有个cross 可以得到y为0.6V 所有信号对应的x的值 ...

ade 下进行的蒙特卡洛仿真,我先去尝试一下,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ade出来的psf格式的波形吗
计算器里面有个cross 可以得到y为0.6V 所有信号对应的x的值 ...

大哥能方便做个图片操作吗?刚刚区找了一下资料这个好像是测上升沿个数,我试着操作了一下但是没有得到100个对应点的数据

网友:
不会啊 我就是输出的x坐标时间的啊

网友:
全选所有波形,export 成CSV格式,然后处理起来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