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place完PIN短接在一起了,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23):
encounter,在刚place完后,检查PIN,看到都短接在一起了,想问下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并且出现这种状况,该怎么解决才好(工具理解的横向是A3,竖着是A2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pin换个层吧

楼主:
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命令能修复呀。如果整个项目很大,重跑要很多时间

网友A:
可以说router不够智能,最合适的就是pin换层,然后eco route;不然即使加了routing guide也很可能要手工f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router不够智能,最合适的就是pin换层,然后eco route;不然即使加了routing guide也很可能要手工fix ...

好的 谢谢
这个问题我是在place结束后发现的,后面我试了继续跑流程,在preCTS也有,在postCTS时候这种情况就没有了。不清楚工具是不是在postCTS时候才care这些短路的问题

网友B:
空间大后面确实能修掉,应该在iofile里,就是那个定义pin位置的文件,在里面修改pin的层次,左右pin的layer层次应该是横向layer,上下pin是纵向layer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大后面确实能修掉,应该在iofile里,就是那个定义pin位置的文件,在里面修改pin的层次,左右pin的layer ...

好的 谢谢,预留的空间大工具确实能改过来,我改一下pin的层之后在重新在来一次。

网友C:
Place只是预布线,看看走线资源的,要route之后再看d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ace只是预布线,看看走线资源的,要route之后再看drc

也就是说可以不用管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ace只是预布线,看看走线资源的,要route之后再看drc

但确实布线也布出来了。我之前学ICC时候place都没有布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可以不用管对吧。

我是没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没管的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