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如何提高psrr,和输出的电压呀?

楼主(2023-08-23):
电路如图所示,请问该电路如何提高psrr,和输出的电压,输出电压尽量保持在1.2V,我现在只有1.18V,还有就是,本来该电路能够在电源电压2V的时候正常工作,但是由于公司换工艺了,说mos阈值电压大概为800-900个mv,导致2V时不能正常工作,请问大家如何电路的一些参数呢?或者说能不能修改电路,使其正常工作

网友A:
你这个只有PTAT啊 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BJT和电阻啊
想改变输出电压改变电阻就可以了
想低电源下工作 先试试把cascode管子拿掉,但是PSRR肯定就差了,自己权衡下,或者换个带OP的架构

网友B:
四层管子,对PSRR的要求这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只有PTAT啊 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BJT和电阻啊
想改变输出电压改变电阻就可以了
想低电源下工作 先试试 ...

对,还有一部分没画,不好意思,带运放的带隙会比不带运放的带隙性能好一些吗?我这个电路没换工艺之前psrr是60db,换了工艺变45db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降这么多,然后2V 也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层管子,对PSRR的要求这么高吗?

我这个电路没换工艺之前psrr是60db,换了工艺变45db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降这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还有一部分没画,不好意思,带运放的带隙会比不带运放的带隙性能好一些吗?我这个电路没换工艺之前ps ...

先解决2V不能工作的问题吧,你vth变大了,用cascode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那么就需要改变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解决2V不能工作的问题吧,你vth变大了,用cascode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那么就需要改变结构了

...

噢噢,那就还是要先做个运放是吧。我可以先用理想运放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那就还是要先做个运放是吧。我可以先用理想运放试试吧

不用运放,把cascode去掉应该也是可以工作的,你可以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运放,把cascode去掉应该也是可以工作的,你可以先试试

试了一下,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输出电压只能在1.03V左右的感觉,有电流镜那里有失调电压5个mv,感觉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输出电压只能在1.03V左右的感觉,有电流镜那里有失调电压5个mv,感觉有影 ...

就是这个样子的,有得有失的,后面你试试加运放的,效果应该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