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图上点击器件选择,这两个会同时亮起来,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23-08-23):
(图片)

网友A:
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第一个好像是都能选中,第二个只能选择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第一个好像是都能选中,第二个只能选择器件

我这样第一个就不能用了,就只能选择器件

网友:
重启或者Ctrl+F选择可选中部分吧,这玩意好像是个Bug。

网友:
电路crtl+f点all,然后不要再点上面工具栏了,一点又会两个都亮,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有时候我重启还是这样有时候又是好的,bug吧

网友:
删除.cdsenv文件,重新打开virtuoso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