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大佬知道这是哪本书吗

楼主(2023-08-23):
求助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哪本书的。

网友A:
讲的是全桥变换器吧,应该相关书籍挺多的,一定要找到这个原书吗?

网友:
脉宽调制DC/DC全桥变换器的软开关技术(第二版) 相关链接 https://book.sciencereading.cn/s ... 8B713269C21BB9C7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的是全桥变换器吧,应该相关书籍挺多的,一定要找到这个原书吗?

相关的书也可以,大佬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B:
zip分卷压缩的PDF文件
脉宽调制DC-DC全桥变换器的软开关技术(第二版)-阮新波.zip (23.35 MB , 下载次数: 22 )
脉宽调制DC-DC全桥变换器的软开关技术(第二版)-阮新波.z01.zip (30 MB , 下载次数: 2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zip分卷压缩的PDF文件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C:
好像无法解压

网友:
  這
先前找到

https://m.dianyuan.com/bbs/2433557.html

   不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无法解压

把z01.zip后面的 .zip 删除掉然后在解压。。。都说了分卷压缩就是一个完整的文件分成多个,而论坛限制只能上传规定文件后缀名的文件所以不能上传的分卷必须加上 .zip 才能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