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该LDO的零极点位置和电路的调整方向

楼主(2023-08-23):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想找到零极点 想问如何确定零极点位置呢 是否要做小信号分析? 那要怎么做呢 求教
...

LDO通常主极点位置和负载相关,一般要么在输出节点要么就是第一级运放输出节点,次极点就看环路其他RC节点,零点比较好确定;仿真分析的话通常通过断环LC AC分析来确定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稳定性不是好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稳定性不是好着吗?

是想找到零极点 想问如何确定零极点位置呢 是否要做小信号分析? 那要怎么做呢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