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显示不出覆盖率

楼主(2023-08-23):
大佬们,帮帮孩子吧

用vcs和verdi
case正常通过,波形打开正常显示;
.vdb都保存在database文件中

使用:verdi -cov -covdir database/*.cm.vdb&打开覆盖率,无法显示覆盖率统计
跑同事其他的模块可以正常显示覆盖率。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之前是可以正常显示覆盖率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行了。

网友:
报错显示没有加-cm啊,代码覆盖率需要在VCS编译行和运行行同时加-cm

网友:
VCS选项中加:-cm line+cond+fsm+branch+tgl+assert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了这种问题

网友(2024-05-23):
同问。我测试去掉-cm_hier xxx.cfg后,这些warning就不报了,加上-cm_hier xxx.cfg就会报。对于cond报出这类的warning可以使用-cm_cond allops解决,但是fsm,branch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但是,个人感觉。报出这类的warning的话,大概率可能是设计自身不存在统计的该项。比如有些设计中本身就没有fsm的话,但是options中加上-cm fsm的话也会报出该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