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改变电流比例的问题

楼主(2023-08-23):
按照上面写的,是否改变两个mos管的W和L就可以改变Iout?
但是在virtuoso仿真时不管怎么改输出的电流都是等于Iref,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还是电路搭的不对?

目的是想要10mA左右的电流降到10nA左右,这样的思路可以做到吗

网友:
改变两个mos管的W和L就可以改变Iout -> 忽略yield/mismatch可以做
不同的vds会影响I mirror准确性

网友:
要保证输出管处于饱和区

网友:
你length不同,vth就不同,就算vgs一样,电流也不会等比例的
更何况还有vds不同的影响

网友:
10ma降到10na应该很难做到 10na应该在线性区或者亚阈值区了 电流镜的工作状态一般都是饱和区吧

网友A:
首先,应用场景是啥啊,为什么会有10mA的ref电流呢??又去生成超低功耗10nA的电流。。。。建议先做点经典电路,不要拍脑袋,这种奇葩需求搞出来以后也用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应用场景是啥啊,为什么会有10mA的ref电流呢??又去生成超低功耗10nA的电流。。。。建议先做点经典 ...

是在神经网络电路中构建神经元用的

网友B:
为了保证复制精准,L要尽量保持一致,但是这样电流差距太大,面积比例又会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保证复制精准,L要尽量保持一致,但是这样电流差距太大,面积比例又会很夸张 ...

面积比例会对实际功能有影响吗  实验要求不太需要考虑面积这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积比例会对实际功能有影响吗  实验要求不太需要考虑面积这方面

对功能可能没啥影响吧,只要正常运行起来,但咱也没试过,你可以试试吧,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