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小白对带隙基准mismatch分析出现了问题,求求各位出手相救

楼主(2023-08-23):
问题描述:
              最近学习bandgap,想仿真一个bandgap练手,模型如图所示。采用的是SMIC 55nm CMOS工艺,上面的PMOS 的W为10um,L为4um(三个管子尺寸相同),均为1.2V的管子;下面pnp管为最小尺寸2*2(该工艺是基于mos做的pnp),尺寸比例n为8;运放选择理想运放,放大倍数为十万倍。电阻具体阻值忘记了,大概R2,R3是八十几K左右,R1为十几K左右。我仿真主要关注constant电流(流过M2的电流),正常直流仿真时,流过M2管子的电流大小是正常的十几uA,且温度系数小。当我对M1 M2两只管子进行mismatch分析,采样点为100个,会出现二十个采样点电流为几十nA,我又进行手动调试观察是哪只管子的问题,最后发现若是M1宽长比比M2大时结果不会有问题,若M1宽长比比M2小则Q1 Q2均截止无电流流过,流过M1 M2的电流就会迅速掉,流过M1 M2的电流分别是R3 R2产生的。甚至只改变M1的沟道宽为9.9um(原来为10um),其余所有管子尺寸不变,电流也会掉很多,PNP也会截止,剩余的电流是流过R2 R3的电流。一直没找到问题的根源出在哪,希望大佬们走过路过帮帮小老弟,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bg都是需要启动电路的,你直流仿真的时候可以保证电路正常启动了吗,给初始状态了吗

网友B:
这种架构就是有多个简并点的,换句话说列方程出来就是有多组解。一是你不能用理想运放,必须换成真实电路,仿真简并点才有意义;二是一定要加启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架构就是有多个简并点的,换句话说列方程出来就是有多组解。一是你不能用理想运放,必须换成真实电路, ...

请问这种sub-1V的电路启动电路怎么设计啊,我设计的启动电路,没有用,tran仿真无法启动

网友C:
两个可能,第一个是BG的启动电路没设计好,在一些点电路无法正常启动。第二个可能是OPA在一些点时,工作状态不对,导致直流增益很小,导致输入的电压没钳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bg都是需要启动电路的,你直流仿真的时候可以保证电路正常启动了吗,给初始状态了吗 ...

我当时尝试着添加一个简单的反相器加一个MOS管的那种启动电路,之后也没改善。请问初始状态怎么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架构就是有多个简并点的,换句话说列方程出来就是有多组解。一是你不能用理想运放,必须换成真实电路, ...

我今天改变尺寸使它左边的沟道宽度减小一点点,仿真他的简并点,发现简并点确实有三个,我用这个尺寸进行直流仿真发现稳定在了第二个简并点,电流减小了很多。运放输出800mV,但这个简并点没有导致PMOs截止,因为PMOS漏极电压拉低到了两百mV反而导致下面BJT截止了,并且运放输入端电压没有钳住,差了两个mV,剩余的电流全部是BJT旁边的电阻产生的电流,我想问问为啥PMOs漏电压这么小导致bjt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可能,第一个是BG的启动电路没设计好,在一些点电路无法正常启动。第二个可能是OPA在一些点时,工作状 ...

我改变尺寸仿真简并点,发现确实有三个简并点,直流仿真恰好在中间简并点,运放输出电压较高,但PMOs还是正常工作,并且pmos的漏极电压很低,导致了三极管截止,运放没钳住两端电压,差了两个mV为什么会把pmos漏记电压拉低呢?是因为栅压太高的原因导致它必须拉低漏极电压让一条路上面pmos和bjt管子电流相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改变尺寸仿真简并点,发现确实有三个简并点,直流仿真恰好在中间简并点,运放输出电压较高,但PMOs还是 ...

输入差的2mv可能不是电路异常的原因而是结果。建议先把简并点数量减小到一个,再去看电路状态。而且在设计时可以先根据Vbe值与设计的电流镜的Vgs,来确定OPA的输入与输出范围。你这个问题也可能是OPA的输入输出摆幅不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差的2mv可能不是电路异常的原因而是结果。建议先把简并点数量减小到一个,再去看电路状态。而且在设 ...

确实,运放输入没钳住应该是结果。应该还是失配后三个简并点导致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启动电路来解决另外两个简并点的问题呢?

网友D:
附件8-9页提到了一种适合这个基准电路的启动电路

Design of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s in a 65nm CMOS technolgy forHL-LHC application.pdf

带隙基准设计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件8-9页提到了一种适合这个基准电路的启动电路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件8-9页提到了一种适合这个基准电路的启动电路

请问您之前用过这种启动电路吗?我加上这个启动电路也没用,文章中启动电路M10 M11根本没打开,栅极电压太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改变电容大小也没用。

网友(2023-09-22):
引用 楼主:
请问您之前用过这种启动电路吗?我加上这个启动电路也没用,文章中启动电路M10 M11根本没打开,栅极电压 ...

文档中的启动电路适用于瞬态电源上电情况下的启动,并且上电后带隙基准不关断。

原理是电源上电时,C1的电压没那么上去,这样M10和M11靠这个时间差和压差就打开了来启动基准电路。
假设瞬态仿真时电源一开始就在,仿真结果是没法启动的。

如果是靠enable,start或者powerdown之类的信号控制关断,则这个启动电路得稍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