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角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8-23):
求就各位大神

我在进行工艺角仿真时,对电路参数进行了修改,再次仿真,波形还是未修改之前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每次修改参数后,都要重启才可以正常

网友:
每次输出的log文件一样吗

网友:
有可能是结果没保存,去翻翻output log

网友:
查看你每次仿真netlist看电路是不是真的修改了